封装开窗直接的绿油最小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2-03-24):
大家封装焊盘开窗  间隔多少  0.1板厂能做出来么

网友:
是可以做的,很多BGA的绿油桥都没有0.1
但是开钢网要注意啊,开口不能大,要不锡太多了,很容易短路

楼主:
钢网最小间距也是0.1的么  CS玩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网最小间距也是0.1的么  CS玩家

你0.1的绿油桥,说明你旁边两个pin的距离很近,这样开钢网就要做减锡处理了,不能开和PIN一样大的钢网,钢网的厚度也有要求,不知道你的焊盘实物,所以不好说要开PIN焊盘的多少%,这个可以要求供应商给相应的技术支持。

网友:
绿油4mil可以了吧

楼主:
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