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仿真MRF9045N直流偏置出现的纠结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24):
之前一直没有出现过这个错误,在做一个功率放大器选择飞思卡尔的MRF9045N进行试验,找到该元件的designkit后导入模型库都成功了,然后进行静态偏置和稳定性的仿真,偏置电路都检查好后进行仿真就出现这个问题,网上也找不到答案,换另一台电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哪位高手有解决办法在此请教,谢谢了

网友(2016-05-14):
我也是这样,不知道大神弄好了没?

网友(2016-10-18):
你们MRF9045n模型在哪下的,飞思卡尔网站上没找到啊

网友(2016-11-30):
前来学习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