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 Mask Layers和Paste Mask layers

楼主(2012-03-26):
Mask Layers:即阻焊层,就是PCB板上焊盘(表面贴焊盘、插件焊盘、过孔)外一层涂了绿油的地方,它是为了防止在PCB过锡炉(波峰焊)的时候,不该上锡的地方上锡,所以称为阻焊层(绿油层),我想只要见过PCB板的都应该会看到这层绿油的,阻焊层又可以分为Top Layers R和Bottom Layers两层,Solder层是要把PAD露出来吧,这就是我们在只显示Solder层时看到的小圆圈或小方圈,一般比焊盘大(Solder表面意思是指阻焊层-开窗效果,就是用它来涂敷绿油等阻焊材料,从而防止不需要焊接的地方沾染焊锡的,这层会露出所有需要焊接的焊盘,并且开孔会比实际焊盘要大);在生成Gerber文件时候,可以观察Solder Layers 的实际效果。

Paste Mask layers:锡膏防护层,是针对表面贴(SMD)元件的,该层用来制作钢膜(片)﹐而钢膜上的孔就对应着电路板上的SMD器件的焊点。在表面贴装(SMD)器件焊接时﹐先将钢膜盖在电路板上(与实际焊盘对应)﹐然后将锡膏涂上﹐用刮片将多余的锡膏刮去﹐移除钢膜﹐这样SMD器件的焊盘就加上了锡膏﹐之后将SMD器件贴附到锡膏上面去(手工或贴片机)﹐最后通过回流焊机完成SMD器件的焊接。通常钢膜上孔径的大小会比电路板上实际的焊小一些﹐通过指定一个扩展规则﹐来放大或缩小锡膏防护层。对于不同焊盘的不同要求﹐也可以在锡膏防护层中设定多重规则,系统也提供2个锡膏防护层﹐分别是顶层锡膏防护层(Top Paste)和底层锡膏防护层(Bottom Paste

网友:
也就是说,外框上,Solder Mask > Pad > Paste Mask,是不是可以如此理解?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但大多数设计人员都简化为 Pad =Paste Mask

网友:
楼上版主正解!

网友A:
请问一下,是否可以理解solder mask layer 是负片显示方式,因为有图像的地方反而不涂绿油。

但如果这样认为:有图像的地方,将开窗处理,就是正片显示方式了。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2012-08-13):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是否可以理解solder mask layer 是负片显示方式,因为有图像的地方反而不涂绿油。

但如果这样 ...

可以理解为solder mask layer 是负片显示,paste mask  是正片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