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复合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复合器件的电源VCC和地GND在每个复合元件上都有,但是Num是相同的,我画原理图时只连了一个复合元件上的VCC和GND,其他部分的没连,论说Num都相同,name也相同,这样这样是可以的,可是生成网表报错,说我这两个管脚连了不同的内容,我没部分的电源和地都连上就没问题了,可这也太麻烦了,是我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設定复合器件有二種方式。(1)相同長相的包裝。例如:74LS00。(2)不同功能的組合。例如: CPU / DSP /...。設定方式請看下圖。

第一種方式:每個复合器件都有電源管腳,所以電源管腳的 Pin type  一定要設為 power。每個複合元件就會有相同的Power pin 。可以打開編輯ORCAD 本身的 TTL.OLB 去參考看看便得知。
第二種方式: 電源管腳的 Pin type  可以設成 Passtive,而且僅可以出現一次於某個區塊,且不可重複出現。

楼主:
谢谢楼上如此细致的回答。
是的,我是按第一种方式做的,也设置了POWER类型管脚和Homogeneous。就是在画原理图的时候需要每个复合器件的电源管脚都要连,否则生成网表报错。用的16.3版本。

网友:
使用第一種方式要注意,電源管腳可以隱藏,如果 pin name 等於 power net name,即使隱藏電源管腳後沒有拉連接線,在產生網表好像會自動連上。

如果電源管腳隱藏電源管腳後,要小心命名電源管腳,並且注意有無同名字的 power net name,屆時 layout  才不會少了電源連到芯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