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网表导入错误???

楼主(2012-03-26):
我的PCB网表导入一直出现如下错误:请大虾们帮我分析下。

网友A:
你的网表路径没指定对,选对文件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网表路径没指定对,选对文件夹就行了。

好像是我的软件安装的问题,换了别人的电脑就正常

网友:
好像你没有选择 网表。你看下你是否选择了网表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