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8E058D用什么烧录器

楼主(2012-03-26):
谁知道具体的型号,大概多少钱,卖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我用ST的不知道呀

楼主:
我用STC的烧录器,W78E058D的烧录软件,不能烧,这2个应该不通用

楼主:
已解决,W78E058D要把P2.6,P2.7接地

网友:
韦煌的烧录器可以烧录
希尔特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