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作新封装的时候,每次都需要修改丝印层的颜色?

楼主(2012-03-26):
如题:
在制作新封装的时候,每次都需要修改丝印层的颜色?请问如何可以保存各层的颜色设置?

网友:
建一个空的新文件,颜色设置好;每次拷贝这个用就好啦

网友A:
设置为封装的启动文件就OK了。

网友(2012-06-26):
引用 网友A:
设置为封装的启动文件就OK了。

封装启动文件如何设置?加入我用open的命令打开一个已经建好的封装颜色还是可以的吗?

网友(2013-07-18):
    导出设置好的辨色设置并保存,每次在新的里面导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