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窗口如何保持有两个板框?

楼主(2012-03-26):
请教:同一窗口如何保持有两个板框?谢谢。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A:
2D LINE放所有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2D LINE放所有层

可以使用板框的.

网友:
直接画两个板框不行吗?

网友:
    两个板框不行吧,操作时会禁止的啊,不过可以使用board cut out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现在有一问题一直困扰我就是公司电脑软件好像出了问题,创建元件不能保存,LAYOUT内的封装也不能编辑,苦恼啊。有没有权限搞。 哪位大侠能指下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