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PIN的数字固定在焊盘外?

楼主(2012-03-26):
在制作新封装的时候,焊盘的PIN数字都是焊盘上,在ALLEFRO里如何设置,PIN数字自动在焊盘外?

楼主:
另外。代表元件丝印线大小,是非要按照DATAESHEET的要求大小来做,还是自己随意?

网友:
1、设置pin number 的偏移距离即可

网友:
2、丝印按实际的画出来,布局的时候才能调整距离,安装的时候也方便放置元器件,封装制作是一个严谨的工作,处理不好对后端影响很大。

网友:
不过3楼的贴图菜单,在软件哪里?PADS2005表示没有寻见呢?

网友(2013-07-18):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