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1安装出现的问题,请大家帮下忙!

楼主(2012-03-26):
在安装15.51的时候,LICENCE.LIC已放到了D盘下,然后按照说明一路NEXT安装完成,在打开allegro的时候出现如图的报错:
请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谢谢啦!

网友:
添加环境变量:CDS_LIC_FILE= ******(安装路径)\license.lic

楼主:
添加了系统变量放在了CDS_LIC_FILE= D\license.lic,可还是不行,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网友:
放在cadence的安装路径下,如:D:\Cadence SPB 15.5.1\license.lic,然后重启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