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空气腔的设置??

楼主(2012-03-26):
在做差分线的仿真时,空气腔到底应该设置成什么边界,我见过整个设置成PER H 的,也见过只把与port 垂直的两个面设置成per E 的,不知道是什么区别?我正在仿真不同情况下的S参数,不知道差别大不大。

网友A:
一般都设为辐射边界,设成不同的边界结果肯定是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设为辐射边界,设成不同的边界结果肯定是有差别的

好的,谢谢,我试试,我以前什么都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