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怎么单独为一个元件设置规则?

楼主(2012-03-26):
PCB中,默认规则中,设为6MIL。由于有个芯片引脚间间距比较密(小于6MIL),如果采用默认的设计规则,DRC时,会显示报错。因我单独为这个器件设置规则,在design rules——COMPONENT中,对此元器件单独设置,间距设为3MIL(已经小于元件间距了)
      但再进行DRC时还会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说说个人的看法
      说明:此DRC虽然不影响最终的PCB生产,自己明白是由于引脚太密造成了,但这个问题不解决心里总是感觉不舒服

另外引申一点,如果想给一个区域单独设置间距又是怎么做?比如bga部分和其他部分走线间距等等!

网友:
如果元件规则与其它规则冲突,则画板会很麻烦。好像PADS还没有区域规则吧。希望我说的是错的。如果PADS在这些规则方面做的与Allegro一样强就好了。

楼主:
没人知道??

楼主:
继续求教

网友A:
你可以对单个零件设置规则,还有走线的规则,到零件外面再切换到默认规则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对单个零件设置规则,还有走线的规则,到零件外面再切换到默认规则就可以了

设置了感觉没用,还是一样会报错!

网友:
那你就查错时,先大的查一遍,再用小的查一遍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器件规则在pads中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他只有在route中有用,你设完规则后再从这个器件的管脚拉线,它才按这个器件的器件规则来。

网友(2012-09-17):
有些规则冲突,会导致router无法使用的。。。

网友(2013-04-25):
只有router 可以設單一零件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