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蜂鸣器(新手,轻喷)

楼主(2012-03-26):
我是新手,是这样的,我拿到一块MAXII(EPM240T100C5)的开发板,上电之后蜂鸣器一直在响,我想拉高电平使他不响,程序如下:
module fp_verilog(fm);
output fm;
assign fm = 1;
endmodule

I/O为30 为什么还是不停地响呢? 我刚弄cpld不久,大家轻点喷,请赐教!

网友A:
你要弄清楚电路的工作原理,是蜂鸣器用的是NPN三极管驱动还是PNP三极管驱动,这两种情况是完全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弄清楚电路的工作原理,是蜂鸣器用的是NPN三极管驱动还是PNP三极管驱动,这两种情况是完全相反的。

PNP驱动

网友(2013-05-20):
    可能和3态设置有关

网友:
    电路图发上来,我给你解决。

网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蜂鸣器并一个二极管,加一个三极管组成的电路!!!如果是PNP你拉高的话当然会一直叫!!!你最好把原理图发出来!!!给我们看看!!!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

网友(2013-08-15):
    需要看原理图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