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贴片的板子求大大们指导

楼主(2012-03-26):
(图片)

网友A:
你那原理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原理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dxdesigner

网友B:
是一个单片机是最小系统板吧,要是做两层的最好把地都打孔在底层铺地铜面,还有出线方式最好可以从管脚中心出来,不要有线和管脚有锐角或者直角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0805贴片电容两pin脚之间穿线不好,晶体的滤波电容靠近晶体管脚放置,走线尽量短。

网友D:
J1座子与RP1排阻交换下位置,这样有利于排线座的接插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单片机是最小系统板吧,要是做两层的最好把地都打孔在底层铺地铜面,还有出线方式最好可以从管脚中心 ...

嗯,只想着布通,没考虑那么多!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嗯明白了,我去修改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J1座子与RP1排阻交换下位置,这样有利于排线座的接插方便。

没注意,排阻的影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