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计算50欧姆最终取线宽值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 h) D: }% d6 D/ p( `这是我用polar SI9000计算的50欧姆的阻抗值,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最终要选取13mil线宽,而不是12.5mil线宽,12.5mil线宽算出来的阻抗值不是更接近50欧姆吗?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你的选择是对的;但具体选用哪个参数更准确,要依据PCB加工厂商的自身能力决定;比如:我们选在的铜厚、阻焊厚度、介质厚度、上下线宽、介电常数等都是一个定值;而实际加工时这些参数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每个厂商都会依据自己的变化推荐给客户一个选择

楼主:
哦,是这样哦,谢谢了

网友:
关于阻抗计算可参看我发表的两个帖子.

网友:
    關於阻抗計算可讓我受教了

网友:
    线宽的取值各家PCB厂家可能会有所不同的,因为每家PCB厂家都有自己计算阻抗的一套方法。何况阻抗值也有一定的公差范围,一般厂家阻抗公差为+/-10%,也有的+/-8%,比较好的厂家能控制在+/-5%.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

网友(2012-09-13):
    一般厂家阻抗公差为+/-10%,我们的供应商都是控制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