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ry explorer打开出问题,跪求解决!!!

楼主(2012-03-26):
1金币
      cadence的版本是16.3,执行library explorer时,会出现对话框:“for the advanced data managerment option,Please use the pcb librarian expert license"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没破解好?如果没破解好,请问附件中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还请大家能提供个好的破解方法。最后不需要重装,因为重装时间太长了。

网友A:
file——change product选择pcb librarian expert,只有pcb librarian expert才能看到封装!其他的都不行

网友:
这个用来干嘛的?从来没用过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change product选择pcb librarian expert,只有pcb librarian expert才能看到封装!其他的都不行

十分谢谢这位大哥,这段时间我刚开始学习CADENCE,在看一段制作元器件的视频,视频中的界面是下图这样的:

而我自己软件的界面是下图这样的:

就是没有右面显示的界面,是不是lisence没安好的原因?视频中说要安装什么lisence才会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谢谢这位大哥,这段时间我刚开始学习CADENCE,在看一段制作元器件的视频,视频中的界面是下图这样的: ...

allegro pcb librarian xl以上的版本,才行,不然什么也看不到。你的是旧版本,可能license的名字会有些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pcb librarian xl以上的版本,才行,不然什么也看不到。你的是旧版本,可能license的名字会有些差 ...

按照你说的,从pcb librarian expert进去,问题解决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