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5V为什么连不到电源层?

楼主(2012-03-26):
那位大虾给说下,为啥我的5V连不到电源层啊?连上了飞线应该消失啊,为什么我这个一直在,很费解啊。。。

楼主:
肿么没人科普下啊?这个也是这样。。。

网友A:
你是用什麼軟件? 不確定是何種軟件,所以不知該怎回答。說不定我也不會。
在EAD365有太多種佈線軟件在討論,建議你到專屬的佈線軟件去詢問,回答的速度應該會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麼軟件? 不確定是何種軟件,所以不知該怎回答。說不定我也不會。
在EAD365有太多種佈線軟件在討論 ...

哦,我用的AD9,今天弄了一下午,急死我了,就是不晓得哪里出错,还是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哦,我用的AD9,今天弄了一下午,急死我了,就是不晓得哪里出错,还是哪里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