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新建图纸不对,不是模板图纸

楼主(2012-03-26):
新建后都是空白,,是破解问题还是设置问题,求解答!!!!

楼主:
木有人吗

网友A:
不太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新建个图纸以后和原先pads里面给的模板不一样,应该有公司和其他信息的,不是一片空白,而且也不能选择图纸大小

网友B:
这个是因为你的原理图库里面没有添加common这个库,PADS是把模板的2D都放到这个库里面,新建的时候再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因为你的原理图库里面没有添加common这个库,PADS是把模板的2D都放到这个库里面,新建 ...

我现在才悲剧的发现我没有common这个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才悲剧的发现我没有common这个库

自带的,你找下路径
*:\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Librari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你找下路径
*:\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Libraries

找了,9.2的。里面就是木有,悲剧,难道要重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9.2的。里面就是木有,悲剧,难道要重装??

你没安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安装库.

你的意思重装吗??

网友B:
看谁传一个给你了,我公司加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谁传一个给你了,我公司加密,没办法

没事的,谢谢啦,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这个暂时没问题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其他无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