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3V的电源引出线显示的是1.8V的网络名称?

楼主(2012-03-26):
如图所示,电源的网络标号是+3.3V_DSP,结果看它的引出线属性的时候显示的却是+1.8V_FPGA,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有其他的地方與 +1.8V_FPGA 連接上,造成所有的 +3.3V_DSP 連線都變成  +1.8V_FPGA。

楼主:
可是我找了很久也就发现有哪个+1.8V_FPGA连接有问题的,+3.3V_DSP的也是,DSP与FPGA是两个不一样的电源系统,在命名的时候我也就加了_DSP、_FPGA加以区分的,想不明白为什么还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其他的地方與 +1.8V_FPGA 連接上,造成所有的 +3.3V_DSP 連線都變成  +1.8V_FPGA。

谢谢,我也就找到了原因,是你所说的那样,画图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