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16.5安装问题

楼主(2012-03-26):
按照网上那些资料安装,也破解了,能用,也没有什么功能限制,但是等到下次开机之后又提示没有license了,又得用cadence licence Server Configuration 指定license.lic文件才能用,这是怎么回事呀?还有以前安装的Cadence 16.3也是这样,有没有哪位兄弟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系统是Win 7的,已经激活。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每次用LmTools启动一下

网友A:
lmtools中点击那个start at power up后不要忘记选择save,不然下次你还要手动启动,因为他没保存你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tools中点击那个start at power up后不要忘记选择save,不然下次你还要手动启动,因为他没保存你的设置

谢谢版主兄弟的提醒呀!原来360禁止了“Macrovision公司FLEXNet平台程序的服务”开机自启动,开启自启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tools中点击那个start at power up后不要忘记选择save,不然下次你还要手动启动,因为他没保存你的设置

谢了,照此方法搞定了,今天就不提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兄弟的提醒呀!原来360禁止了“Macrovision公司FLEXNet平台程序的服务”开机自启动,开启自启动就 ...

怎么这年头还有人用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