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UTOCAD 画稍微复杂的边框,但是发现栅格捕捉总不能精确捕捉

楼主(2012-03-26):
    使用AUTOCAD 画稍微复杂的边框,但是发现栅格捕捉总不能精确捕捉
    怎设置呢?
    例如我像画跟线到那个交叉点上,捕捉标志却跑到一边了
    栅格设置了很小也是这样的

应该怎么才能精确捕捉,然后把画的线精确断开,然后精确合并

楼主:
    想把这个画好的板框导入到pads里面去

网友:
    将栅格捉取消掉。

楼主:
    这是AUTOCAD里面的 放大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这是导入LAYOUT里面的效果,虽然也能变成板框,但感觉怪怪的,为何有这个错位?

网友:
    无法捕捉,是因为开启的捕捉过多,第一个图应该是交点与线中点很近,造成了AutoCAD误判

网友:
    出现分叉,应该是未用多义线闭合

楼主:
    虽然画出来的板框现在导入pads里面也能将就用

    但如何在绘制的时候去除掉这些问题呢?

因为发现捕捉以后,在cad放大到最大也看不出交叉点有交叉

    但导入到pads里面就是有明显的交叉线

    这样应该如何处理掉

网友:
    我是先合并线,再导进PADS的,除了弧线有时会掉,别的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