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是为什么,我的过孔没和内电层连上吗?

楼主(2012-03-27):
请大虾们帮我看下,第一副图是连上了的,第二副是我的,为啥我的连不上啊。。。

楼主:
是不是和同属性的层连上了,就会出现上图中绿色的叉。。。

网友A:
第一个图已经连上内电层了,第二个图没有。第二个图你要看一下你的5V内电分割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把那个过孔包含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已经连上内电层了,第二个图没有。第二个图你要看一下你的5V内电分割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把那个过孔包 ...

第二个图就是我自己的,分割的时候我很仔细了啊,过孔绝对包含进去了,而且网标全部是对的,但就是连不上。在网上查了下,说是连上的话,就会变成花孔,而我的却没有变,郁闷得很,弄了一天,急死我了。。。

网友A:
把这个过孔周围的PCB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过孔周围的PCB发上来

呃,怎么上传不了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过孔周围的PCB发上来

就这样的,麻烦哥们儿,帮忙看下。。。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说明你其它的VCC_5V没有与内电去连上,然后你的这个网络与最近的网络就会出现这样的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说明你其它的VCC_5V没有与内电去连上,然后你的这个网络与最近的网络就会出现这样的飞线

没有其他的VCC_5V了,有的话,我都是用了不同的网标。。。不会出现同网络,就近飞线不消失的情况啊。。。

网友B:
重新定义一下分割区域看看行不行,或者干脆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定义一下分割区域看看行不行,或者干脆覆铜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Power plane没有设置对。。。

网友C:
我晕 看半天原来还是自己内电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 看半天原来还是自己内电层的问题

嘿嘿,这个还真不是我的错,估计是我同事动了我的电脑,改了点设置,以前还真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你分割的区域没设置网络吧

网友:
说半天,你的设置都不抓图或者 书写出来,谁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