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画PCB时遇到的这个问题

楼主(2012-03-27):
    在PCB里布线,本来画好原理图以后,导进PCB,那个元器件的引脚排布已经规定好了,但是我为了好布线,就把一些焊盘对调过来了,只是在一个元器件上换,这样不知道会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肯定会有影响!
首先,PCB跟原理图就对应不上了
    其次,这个器件的管脚能否调也是个问题,如果不能调你这样换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有影响!
    首先,PCB跟原理图就对应不上了
    其次,这个器件的管脚能否调也是个问题,如果不能调你这样 ...

哦,应该可以这样说,就是我自己把PCB里的一个元器件的引脚利用ctrl+y进行调换,但是原理图上的东西没有换,到头来还是白做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应该可以这样说,就是我自己把PCB里的一个元器件的引脚利用ctrl+y进行调换,但是原理图上的东西没有换 ...

    弱弱地问下,ctrl+Y不是撤销的相反操作redo么。。。虽然没理解你的这句话,但有这么个原则,你的封装管脚必须得与实物对应上才行,不是能随便乱调整的

网友B:
    protel99se虽然没怎么用过,但我肯定的告诉你会有影响,所有元器件,除了IO属性的引脚外,都不能随便更改。。。你想想看嘛,元器件引脚是厂家规定好了的,你调换了焊盘,就和元件本身引脚对不上号,请问元器件怎么工作。。。

网友:
    除了运放IC可以这样换,其它的不能这样换.运放IC对调管脚也要事先知道哪个是输入脚,哪个是输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l99se虽然没怎么用过,但我肯定的告诉你会有影响,所有元器件,除了IO属性的引脚外,都不能随便更改。 ...

    好的,谢谢哦,知道了,因为刚刚接触DXP画图,不是很了解,现在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地问下,ctrl+Y不是撤销的相反操作redo么。。。虽然没理解你的这句话,但有这么个原则,你的封装管脚 ...

    ctrl+Y不是撤销的相反操作redo么
    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吧,我记得是进行元器件的垂直镜像!谢谢您的解决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应该可以这样说,就是我自己把PCB里的一个元器件的引脚利用ctrl+y进行调换,但是原理图上的东西没有换 ...

CTRL+Y就相当于把元件翻转了一次,这样肯定是不可以的,除非把元件也翻转一次,焊接在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TRL+Y就相当于把元件翻转了一次,这样肯定是不可以的,除非把元件也翻转一次,焊接在反面

好的,谢谢,知道了。这样的问题,问出来大家也知道怎么解决了,我之前画了一个不能工作,所以先更加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