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请问下格点的中via gird 和fanout gird如何理解与运用

楼主(2012-03-27):
老师请问下格点的中via gird 和fanout gird如何理解与运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设多大。谢谢!

网友A:
设置这两项在Router中有作用:
via gird:如设置为5MIL,在Router中移动过孔按照5MIL的格点移动。
fanort gird:这个是扇出格点设置,如设置10MIL,选中焊盘右键fanout过孔会按照10MIL格点的位置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这两项在Router中有作用:
via gird:如设置为5MIL,在Router中移动过孔按照5MIL的格点移动。
fanort  ...

感谢

网友(2013-03-29):
引用 网友A:
设置这两项在Router中有作用:
via gird:如设置为5MIL,在Router中移动过孔按照5MIL的格点移动。
fanort  ...

同样的疑惑,感谢回答!

网友:
我习惯除了fanout其他都是直接输入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