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原理图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在绘制原理图时遇到的问题如下:
1、制作原理图库的时候,引脚要对应到格点上,否则在绘制原理图放置器件的时候,引脚连不上导线
2、绘制原理图放置器件的时候,要开启snap to grid,否则引脚连不上导线
3、没有像AD那样有自动捕捉引脚的功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熟悉的原因,是否在某些地方可以设置的。
求各位高手大哥的热心解答,先谢谢!

网友:
自问自答,只能说软件的平台不同,都有不同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解,

真的是这样的么,我以为是在某些地方设置一下就可以像AD一样的特性呢,原来没得设置的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