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请教各位,画封装时下面这几个层的尺寸是不是都可以自定义的?
   1、place_bound_Top
     2、Assembly_Top
     3、 Silkscreen_Top

网友:
我觉得可以,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都是自己定的

网友:
不能自己定义
  1、place_bound_Top   这个是元件所占位置和高度,能够随便画大画小吗?
  2、Assembly_Top    元件装配层,也不能随便定大小。
    3、 Silkscreen_Top   元件序号,该用什么表示就用什么表示。

楼主:
4楼这么说也是,但每一层都按部就班的画感觉太繁琐了

网友:
画好了就不繁琐了呵呵。。每层都有它特定的用途。不只是简单的画。因为我们画的板子要和制造商,生产等很多部门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