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层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2-03-27):
叠层需求是3个高速层 ,2个PWR PLANE。请问,下面叠层是否合适呀? 具体参数后续调整,目前先确定下面这个叠层有啥缺点没,适合制作不。
先谢谢大侠们了 ~~
TOP
L2_GND
L3
L4_GND
L5
L6_PWR
L7_PWR
L8
L9_GND
BOTTOM

网友(点评):
10层太浪费了。 高速线对GND 层电源层 参考来计算阻抗匹配,的所谓叠层结构,关键就是每一层高速线靠近的参考层 之间的距离控制,在距离一丁点条件下根据阻抗设置线宽间距

网友A:
sgspsspsgs
sgsspgssps
sgspsgpsgs
ssgpsspgss

楼主:
... 求高手出现~

网友:
我还没搞过10层板呢

网友B:
这是别人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spsspsgs
sgsspgssps
sgspsgpsgs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别人的例子

 嗯,对称的叠构比较好弄,还是谢谢啦~

网友C:
TOP
GND
L3
L4
GND
POWER
L7
L8
GND
BOTTOM
L7不要走高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P
GND
L3

谢谢你的回复,

不过我这边需要2个pwr plane 哦  ,呵呵。

网友:
两个power层怎么可以放在一起,晕

网友(2012-06-07):
请高手多指教,学习了

网友:
    结构最好对称,可以5,6层做power,这样用一个1盎司铜箔的core增强载流。sgssppgsgs或者sgsgppssgs

网友:
    网上有关于PCB厂家推荐的叠层结构的文章,可以去找找

网友:
    像你那个叠构应该没问题啊!走线层都是高速!L5与L8如果有DDR的线最好在power也做上参考的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