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RCAD16.5电源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在对orcad进行物理规则检查时总是报电源引脚短路,之前版本电源引脚应该是本来就能短接的,而且不会给出警告,

文件在附件里面,

网友A:
你的 RAR 文件有損毀打不開,我是使用 WINRAR 4.0 版本說 CRC 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RAR 文件有損毀打不開,我是使用 WINRAR 4.0 版本說 CRC 錯誤。

重新传了一个这个文件,麻烦大哥们帮忙看一下

网友:
打開你的DSN,做完DRC沒有你說的問題。請看下圖

楼主: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ORCAD,我用16.3和16.5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ORCAD 16.5  +   補丁0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