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llegro SPB16.3与AnsoftLinks,HFSS,Designer什么版本搭配

楼主(2012-03-27):
Hi,
现在一直用的是SPB16.3的电路制图工具,现在想仿真,
为了解决工具上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1)AnsoftLinks什么版本能配合SPB16.3?(网上有见到4.2; 5.0下载的)
2) 提取S参数的HFSS应该用哪个版本?(好像最新的是14.0;网上有12.0下载较多)
3) 后续时域仿真的工具Designer应该使用什么版本?

多谢过来人指导!
非常感谢,您的一句话为我消除了很多弯路。。
以后长期关注版块,见证成长历程。

楼主:
为了更好与芯片联合仿真,工具3)可能改用spectre,也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先确认下你的IC模型是什么模型,HSPICE? AMI?spectre是哪个时域链路仿真软件?没听过啊

网友(2013-12-24):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认下你的IC模型是什么模型,HSPICE? AMI?spectre是哪个时域链路仿真软件?没听过啊

如果.ibs比较常见,通常用下面哪个呢?
ADS,Designer,H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