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支持3d模型吗?

楼主(2012-03-27):
请问,能否从pcb里导出3d图给结构工程师,好像建库时没有发现详细的3d设置。

网友:
支持,但我没体验过……

网友:
难道楼主说的是emn,emp文件

网友:
emn,emp文件,设置下板厚然后导出给结构工程师。不过结构那边最好给你的元器件建模,这样建立的3D模型才逼真哦。

网友:
呵呵,我就是偷懒建模,没继续下去……

网友:
感觉这个功能还是比较有实用性的。 特别是有接插件的情况下,可以直观的看到位置。

楼主:
现在设计大部分都是先电子后结构,如果电子电子工程师可以把元件3d弄好,然后把pcb 3d图导出给结构工程师,该是多好。altium designer就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设计大部分都是先电子后结构,如果电子电子工程师可以把元件3d弄好,然后把pcb 3d图导出给结构工程师, ...

    先电子后结构?可能是先定结构再做电子,会不会好一点啊,至少要先按要求规划结构,再进一步细化

网友:
    有EX里导出EMO,EMP格式的文件,在PRE里打开即可,如果有相体的3D库,就很完整了

网友:
    刚上传了一个怎以使用3D图的贴子,可以去查看,JUAN0610

楼主:
    juan0610 所讲的只是导出pcb的3D图吧,但是上面的元件并没有3d数据呀?元件的3d模型要在库里创建吧,可是库里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设置,恕我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