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楼主(2012-03-27):
    问大家一个问题,用protel 故意删除几根导线,为什么DRC不报错呢,设置已经设置好了..貌似所有的错都不报,但是我设置里面都已经打勾了. 多谢了

网友:
T  P
这个勾上了么

T  D
又或者是这里没勾上??

网友:
没问题啊,最后选Run Design Rule Check这个按扭,不是按OK,看看不是最后步错了

网友(2012-06-20):
设定最大检查步数 stop when 。。。那边数字设定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