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Display color Setup不能单格修改颜色,只能一整行的修改啊

楼主(2012-03-28):
求助:为什么我的Display color Setup不能单格修改颜色,只能一整行的修改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以前遇過一次這個鳥問題
後來我是整個重灌解決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从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比较难办,换不了颜色,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很多人是翻译软件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