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问题?

楼主(2012-03-28):
各位大侠:请问DDR3可不可以不走等长?台湾有个板子,老板叫我看有没有问题,后来发现没等长,老板就问台湾那边,,他们说DDR3不用走等长,,求解答!!!

网友A:
你说的不用等长是谁和谁不用等长???相对谁的?

网友B:
ddr3不做等长?跑多少速率?
50M以上的总线最好都做等长

网友C:
相同的DQS组里的DQS,DQ和DM要等长;
不同的DQS组里的DQS,DQ和DM可以不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用等长是谁和谁不用等长???相对谁的?

我说的是DDR3到B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3不做等长?跑多少速率?
50M以上的总线最好都做等长

谢谢!!我大概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同的DQS组里的DQS,DQ和DM要等长;
不同的DQS组里的DQS,DQ和DM可以不等长。

笼统地说,就要等长,,是不是??

网友:
DDR3的相关讨论发言。

网友:
    DDR3采用 Fly by 拓扑结构  CLK DQS没必要走等

网友D:
    数据总线之间等长,地址和控制线之间等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总线之间等长,地址和控制线之间等长吧

小弟学习了

网友E:
    差分对内严格等长
    同组DQS和DQ严格等长
不同组DQ宽松等长
CLK,地址,控制严格等长
    DQ和CLK不要求等长,但硬件设计者要在DDR控制器内做时序调整。

网友(点评):
这个讲的很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分对内严格等长
同组DQS和DQ严格等长
不同组DQ宽松等长

小弟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2-07-27):
引用 楼主:
小弟学习了,谢谢

要根据时序余量来定的,不等长的时差小于时序余量,哪不等长也是可以的。

网友:
    肯定要等长的,

网友F:
我走DDR ,从来不做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走DDR ,从来不做等长

你做的是什么产品?为什么不等长

网友:
我走DDR ,从来不做等长   不可信

网友G(2012-08-28):
呵呵 也要看控制器了  如果很强大的控制器可以做到DQ address 等都有delay chain 就可以不用做等长了。因为控制器可以帮你自动做等长。 不过这样的控制器很少。 顶多就是重要信号线有delay chain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 也要看控制器了  如果很强大的控制器可以做到DQ address 等都有delay chain 就可以不用做等长了。因为 ...

什么控制器?是软件可以做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控制器?是软件可以做的吗?

DDR 控制器。 MCU里面带的DDR控制器啊。这个必须硬件支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DDR 控制器。 MCU里面带的DDR控制器啊。这个必须硬件支持才行

o ,那这个没有,,,,

网友:
好几组信号线,有一组必须等长

网友H:
ddr3走线采用菊花链拓扑结构,他们说的不用等长,一般指的是第一片ddr和第二片ddr之间不用等长,不是说数据地址之间不用等长,一般数据误差+-25mil,地址误差+-50mil,其次要看ddr3的速率是多少,再去控制每一片ddr同组数据或者地址的误差是100mil还是10mi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ddr3走线采用菊花链拓扑结构,他们说的不用等长,一般指的是第一片ddr和第二片ddr之间不用等长,不是说数据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