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M LP

楼主(2012-03-28):
谁有这个软件呀,能不能分享一下或者发给我一份呢,我用的是v2009,但是不能看smd的0603等贴片封装,一看这个封装就报错,我的QQ:313706844,谢谢啦

楼主:
顶一下自己的贴

网友A:
那是舊版本 現在都用LP WIZARD 10.3 (MENTOR)
您裝PADS 9.3就有了
不然你找看看  可否只安裝LP WIZA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舊版本 現在都用LP WIZARD 10.3 (MENTOR)
您裝PADS 9.3就有了
不然你找看看  可否只安裝LP WIZARD

求详解~~不太懂你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详解~~不太懂你的意思

PCBM LP已經被MentorGraphics收購 您應該是想看IPC 7351標準
現在找到最方便的資源 就是MentorGraphics LP WIZARD version 10.3
當然您還是能找看看 PCBM LP
但也可以安裝MentorGraphics PADS 9.3 裡面就會安裝MentorGraphics LP WIZARD version 10.3
當然如果覺得MentorGraphics PADS 9.3 檔案太大的話
可以單獨只裝LP WIZARD

PS. PADS是另一個LAYOUT軟體

LP WIZARD破解完成 可以生成ALLEGRO封裝
如果只是看IPC 7351標準 沒破解完成就能看
由於LP WIZARD檔案太大 76MB  可能沒辦法傳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M LP已經被MentorGraphics收購 您應該是想看IPC 7351標準
現在找到最方便的資源 就是MentorGraphics  ...

非常感谢,虽然还是有点不太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回答,我下了一个更低的版本,能够完美破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M LP已經被MentorGraphics收購 您應該是想看IPC 7351標準
現在找到最方便的資源 就是MentorGraphics  ...

大哥,我现在就是觉得PADS9.3太大了,而且我也不用,就只用LP wizard,如果单独只安装LP wizard应该怎么弄呢,我试过好像不行,非要装个PADS,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现在就是觉得PADS9.3太大了,而且我也不用,就只用LP wizard,如果单独只安装LP wizard应该怎么弄 ...

好像有找過只單獨安裝LP WIZARD   但破解好像沒成功耶 沒破解成功 就不能生成封裝 只能看
您耐心找看看 有沒有破解的
因為我剛好有在用PADS 所以沒這個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找過只單獨安裝LP WIZARD   但破解好像沒成功耶 沒破解成功 就不能生成封裝 只能看
您耐心找看看  ...

呵呵,我还是学阿里够 算了,没那么多精力什么都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还是学阿里够 算了,没那么多精力什么都学

先把ALLEGRO學好 最難的學的好 其他都很簡單 加油喔
做封裝最好手動做 比較累 比較有感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ALLEGRO學好 最難的學的好 其他都很簡單 加油喔
做封裝最好手動做 比較累 比較有感覺

呃,用LP wizard可以把规则的封装做出来,比较快了,如果LP wizard里面没有再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