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的大小和线宽有什么对应关系?

楼主(2012-03-28):
多宽的线用多宽的过孔?这个有什么经验或习惯吗?
刚学PCB不久,对这些还不太了解,看allegro自带的只有一种过孔。
各位大侠给介绍下吧,线多宽,VIA的盘应该多大,孔应该多大?
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不考虑高速电路的话,只要过孔跟走线的承载电流的能力大小一样就可以了,过孔直径大于走线宽度的三分之一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十分感谢,弱弱的问下过孔直径是指的VIA孔还是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十分感谢,弱弱的问下过孔直径是指的VIA孔还是盘?

是孔的直径,焊盘直径跟载流量关系不大的哦

网友:
好像过孔的载流量和 PCB 板的热承受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