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焊盘怎么生成泪滴?求教

楼主(2012-03-28):
按照默认设置只有圆形焊盘能生成泪滴,方形的却不能,怎么设置呀?先谢谢前辈们!!!

网友A:
把连接到焊盘的线删了,在从焊盘中心走出线来。就可以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连接到焊盘的线删了,在从焊盘中心走出线来。就可以加上了。

一样不不能生成,这不是有没找对中心的问题
圆形就可以

网友:
泪滴设置那里重新设置一下,换一下样式和大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已走好的网络使用CTRL+T设置、添加或删除泪滴。
选中网络CTRL+T即可弹出以下设置窗口,自己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走好的网络使用CTRL+T设置、添加或删除泪滴。
选中网络CTRL+T即可弹出以下设置窗口,自己试试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