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平面变压器在PADS中的画法

楼主(2012-03-28):
这个平面变压器怎么画的?在做板的时候平面变压器的铜箔是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A:
画铜片或画禁止区然后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铜片或画禁止区然后灌水

这个我知道,我看别人的这个PCB板这个就是最终版,我不明白他这个铜最后怎么弄上去的呢

网友A:
全是对应层的2D LINE,应该不是最终版本吧?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一般来说,变压器下面所有层禁止走线和灌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是对应层的2D LINE,应该不是最终版本吧?
坐等高人解答。

h pui

网友:
没看懂,这图为什么这么多层面呀???PS: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因为面积有限,所以线圈是绕很多层。

网友(2013-01-09):
Hi yeddasky:
    你之前这个平面变压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手上有个板子也要这么做,如果你会的画,能否教我,给我点相关资料也行。
  这是我的邮箱:897307112@qq.com     先谢过了~!

网友:
在autocad画好后,导入使用。

网友:
长见识了,变压器还可以这样画!

网友(2020-11-10):
平面变压器的铜箔是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
变压器还可以这样画!

网友(2021-06-16):
    学习下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