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板如何走线呢?

楼主(2012-03-28):
pads软件如何走好高频线呢?须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1.走线间距最小要满足3W,间距越大越好。
2.互联线要尽量的短,有要完整的参考平面,最好的情况是两面都有地平面作为参考。
3.走圆弧线。
4.时序设计。

网友:
学习了,还很少画高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