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有顯示未連線百分比嗎

楼主(2012-03-28):
新手上路 請問pads 有顯示未連線百分比的功能嗎

网友A:
    file->reports 裡面選擇 Statistics 裡面有一行

Connections Routed: 102  Partially 0    Unrouted: 0    Total: 102
大概翻譯一下
    已走完的線102   未拉的線0   總共102條線

這樣就可以算一下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reports 裡面選擇 Statistics 裡面有一行

    還真的 強強強!!!!!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