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接触PADS 请教铺铜问题

楼主(2012-03-28):
这个界面的话 是通过什么来实现铺铜的呢!
我点了Coppers的选项好像不对! 昨天才看是看新软件

网友A:
用COPPER POUR来画铺铜区。然后给它附于网络,如VCC或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OPPER POUR来画铺铜区。然后给它附于网络,如VCC或GND

如何操作呢?我这边看到的工具栏里只有POURS 可点了也没什么反应呀- -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操作呢?我这边看到的工具栏里只有POURS 可点了也没什么反应呀- -

我看铺铜教程里有提到这个工作栏 可我9.0里面怎么没看到

网友A:
我的是PADS 200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PADS 2007的。

这个应该差不多的吧!哎 头疼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操作呢?我这边看到的工具栏里只有POURS 可点了也没什么反应呀- -

紫色圈的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PADS 2007的。

这个9.0里面好像开关DRC都和2007不一样 07里提到的我在我的上面都 没看到

网友:
如果你的铺铜框已经画好了,那就Tools---Pour  Manager,如图,然后start
如果没有画铺铜框,就按2楼,7楼说的画铺铜框,然后。。。

网友B:
楼主是在Router里面,铺铜的话必须到Layout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Router里面,铺铜的话必须到Layout里,

好像很麻烦的样子 怎么到布局里去 呢???ALLEGRO没这么多东西 ~我ALLEGRO也才熟一点 老板就换PADS了 情何以堪

网友B:
点菜单栏最右边那个图标就可以转换到layout 里面了,或者你保存PCB后用layout打开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菜单栏最右边那个图标就可以转换到layout 里面了,或者你保存PCB后用layout打开就是了

 就这个吗?为什么我还是暗的。。。。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个吗?为什么我还是暗的。。。。什么情况

那你试试看用Layout直接打开PCB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试试看用Layout直接打开PCB就是了~~~

 那我这个是不是没装好啊!都不让我画嘛

网友:
router里面确实没有铺铜的工具

网友:
split/Mixed Layer必须用Plane画铺铜框(就是Copper pour后面第7个图标),Copper Pouer是画No Plane的。

网友:
你在分割层不能用POUR,用pour cut out

网友C:
把层叠构中把要普通的层设计成No plane形式的,而不是复合形式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层叠构中把要普通的层设计成No plane形式的,而不是复合形式的就可以了

怎么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