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成

楼主(2012-03-28):
同块板子  和同事分开完成!到左后2个人要一起合数据了!如何操作才能做器件然后贴了 合成呢?

网友:
使用Make reuse,

Make reuse[1].pdf

网友A:
1先做个器件的ruese :在你同事做好的部分器件选中做个ruese ,在你的板上吧你同事做好的器件在ECO
模式下删掉,导入刚刚做的ruese,保存一下,因为这样做你同事做好的器件cope过来以后网络没有过来,最好和你以前的板作比较一下,生成一个.asc文件,导入这个asc文件网络就过来了,
2,做走线的ruese:选择走好的走线,右键make ruese,保存一下,再导进来就行了

网友B:
请问,不同人做的板子做合成,PADS2007这个版本能做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做个器件的ruese :在你同事做好的部分器件选中做个ruese ,在你的板上吧你同事做好的器件在ECO
模式下删 ...

RUESE做好了 如何导入到我的板子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RUESE做好了 如何导入到我的板子上呢?

在layerout的工具条上有个designe toolbar 点一下它会在它下拉的工具条上有个make like ruese.(由于我不会上传图片只能这样说了),你点进去就可以导入你做好的ru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不同人做的板子做合成,PADS2007这个版本能做到吗?谢谢!

应该可以吧,我没用过07的,我现在使用的是9.3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