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DRC

楼主(2012-03-28):
现在客户给的板子 是让我们熟悉软件的!给的数据是之前设好的自动避让DRC的!我现在要开DRC如何操作?求高手解释~才接触pads 几个小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P

打了 他还是自己就避开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P

 他还是就这样避开了!老板叫我看 如何能让他不避开!能显示出DRC 然后知道去哪看

网友B:
没看明白楼主啥子意思,到底要开还是要关,若开 DRP,若关 DRO

网友:
那就先DRO,走你想走的线。然后再DR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楼主啥子意思,到底要开还是要关,若开 DRP,若关 DRO

我是想走2根线 能故意走出DRC !让DRC显示出来啊

网友B:
能故意走出DR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故意走出DRC ?

对 能不能做到!因为之前Allegro的时候 都是出DRC自己修改的!拿到PADS时 这个数据客户给的 都是直接避开DRC 所以想看下 是不是能走出DRC什么的!对了 关于你回复的那个合成的!为什么我觉得我PADS9.0和你的不一样呢

网友C:
Pads不会像ALlegro那样直接把DRC错误报告出来,必须进行Verify Design后才会在有问题的地方提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不会像ALlegro那样直接把DRC错误报告出来,必须进行Verify Design后才会在有问题的地方提示出来

 是这个里面吗???可我看了没关于DRC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Tools-----Verify Design

间距错误选clearance,然后start

网友:
你这个是在Router里的,DRC是在Layout里可以看到的。Router里可以在走线的时候通过Guard bands来查看DR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间距错误选clearance,然后start

我这个选项不能选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Router中DRC的设置:Tools/DRC settings1 d7 ~0 u0 ?, Q5 s' S

网友:
router里面,如图,但是为什么你的是黑的选不了,没遇到。

网友:
你这还是在router界面下啊,要在layout的界面下操作Verify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