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已经打过孔的网络

楼主(2012-03-28):
在PCB中打好过孔后,发现过孔没有网络,怎样更改已经打好过孔的网络.

网友A:
    过孔是没有网络的,你连在哪里就是什么网络啊
    你应该是地孔,把地铜删了,又敷地铜,后来地孔没有网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是没有网络的,你连在哪里就是什么网络啊
    你应该是地孔,把地铜删了,又敷地铜,后来地孔没有网络了吧 ...

    呵呵,就是,大概意思差不多,有时候在打孔后,整来整去发现过孔网络后来变成DUMMY NET了,晕.
    还是没有良好的使用习惯呀折腾的~

网友:
    记下过孔的位置,重新加过孔哦

网友:
    先将地层修改成正片
然后将所有要给gnd信号的 目前为dummy net的via选中 ix 0 0 (就是原动不动)
    所有的dummy net via将被吸附成 地信号
再把地层修改为正常的设定
这样就不用重新再打一遍via

网友B:
    线加过孔后是无法更改网络的,即无法CHANGE VIA的网络!其实COYY过孔很快,无需利用修改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加过孔后是无法更改网络的,即无法CHANGE VIA的网络!其实COYY过孔很快,无需利用修改网络

copy过来也是没有网络的,或是网络不是想要的, 如果是copyGND的到GND那右键菜单里是可选的就OK. 但如果你copyGND的过孔到其它网络,那还是用eda365的skill来修改网络吧, 这个skill就是为这个问题而做的.

网友:
    allegro 优于其他软件的地方就是格点的灵活运用, VIA的COPY ,MOVE 很EASY

网友(2021-09-15):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选中过孔右键选择ASSIGN NET TO VIA

网友(2022-04-19):
引用 网友C:
    选中过孔右键选择ASSIGN NET TO VIA

    怎样选中过孔呢

网友:
    选中VIA 移到板外,只显示你要连接的铜片,再移回去就OK了

网友D:
    在General Edit模式下。Find只勾选via,鼠标点亮你需要分配网络的VIA再右键,在菜单里面选择Assign net to via,然后在Options中选择你需要分配的网络。

网友:
    可以安装论坛里面的skill,里面可以更改via ne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General Edit模式下。Find只勾选via,鼠标点亮你需要分配网络的VIA再右键,在菜单里面选择Assign net to  ...

    原廠功能,選你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General Edit模式下。Find只勾选via,鼠标点亮你需要分配网络的VIA再右键,在菜单里面选择Assign net to  ...

你用的哪个版本,怎么我的没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