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露铜问题

楼主(2012-03-28):
我在solder mask top层画了铜,gerber设置见图,但生产gerber后,却不见露的铜皮,是怎么回事,求解,求解!!!!!

网友A:
把你的 Solder Mask TOP 的 CAM 设置发出来看看.

网友:
正常情况21层应该是Solder Mask TOP ,但你的不是。

网友:
是不是开了最大层数啊?要是这样的21层就不是阻焊层了,好像是121层才是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 Solder Mask TOP 的 CAM 设置发出来看看.

我上面发的图片就是Solder Mask TOP 的设置啊

楼主:
果真是开了最大层  谢谢

网友:
开了最大层用21层也没问题,不过你要确认在PCB中加的铜皮也在21层!理论上除了线路层外其他任何层都能变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