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IBIS-AMI 模型包含jitter信息吗

楼主(2012-03-28):
我在使用Altera Stratix4 GT 的IBIS-AMI 模型时发现。
眼图显示的DJ只有1ps,而官方给出的器件Dj有16.5ps。
那么做仿真时,是否要将这1.65ps Dj 手动加进去?

仿真拓扑如下
ST4 GT transmitter -》ideal transition line -》ideal receiver

网友A:
发射机的AMI模型是包含jitter信息的,这个是可选项。你先看下.ami文件里TX_JITTER有没有定义,定义的是多大,不知道你用的哪个仿真软件,貌似这个抖动手动加不进去的吧,这个是模型,不是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的AMI模型是包含jitter信息的,这个是可选项。你先看下.ami文件里TX_JITTER有没有定义,定义的是多大 ...

sisoft QCD 发射机Jitter是可以手动加进去的

AMI 文件中也没有找到jitter信息
这个比较奇怪

网友A:
sisoft没用过,不太清楚,ADS貌似就不能手动调整源的抖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soft没用过,不太清楚,ADS貌似就不能手动调整源的抖动信息

ADS我没用过。
Altera的AE已经证实了,AMI模型里确实没有jitter信息,手动加入jitter信息确实也是可行的。
还是谢谢版主啦

网友A:
手动加在哪加?难道在AMI模型里自己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加在哪加?难道在AMI模型里自己加?

QCD里有添加jitter的页面,包括发射机和接收机 DJ RJ SJ等。
当然也可以改AMI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QCD里有添加jitter的页面,包括发射机和接收机 DJ RJ SJ等。
当然也可以改AMI模型

要是软件可以添加还能理解,但是自己改AMI模型貌似得打个问号,这个AMI只是个描述性文件,真正起作用应该是那个.dll文件,光是定义几行语句不一定能将jitter信息生效,可能会报错。个人感觉是这样,没有试过。

你可以试试看在AMI文件里加信息后跑一遍,有了结果后最好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也可以让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软件可以添加还能理解,但是自己改AMI模型貌似得打个问号,这个AMI只是个描述性文件,真正起作用应 ...

有道理,我在问问那个AE,确认一下。

楼主:
确实是可以这样加的。
虽然sisoft FAE 说AMI里面必须有jitter信息。
但是altera的AE确认 他们的IBIS-AMI模型真的没有jitter。 让我对着spec自己加进去。。。
不管怎样, 这样做是可行的。

楼主:
这里就又带来另一个问题。
IBIS-AMI模型将发射机模型分成了两部分,IO模型和算法模型,IO模包涵了传统的VT VI曲线等,算法模型就是.dll文件,描述了均衡等
但是在大多数ibis-ami模型中,对VT VI曲线的描述及其简单,每条曲线甚至只给了3个点。
感觉对这个发射机的描述全部都在DLL文件中。
版主大哥,是这样的吗?还是说发射机VI VT 曲线就是线性的,只需要3个点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就又带来另一个问题。
IBIS-AMI模型将发射机模型分成了两部分,IO模型和算法模型,IO模包涵了传统的VT ...

从IBIS 5.0的规范和其他资料来看,在整个串行链路中是把TX,RX的电气部分和整个传输通道看做一个线性时不变系统来考虑的,而TX,RX的算法部分则执行对输出或者输入的波形进行模拟处理,包括预加重,均衡等等,所以TX,RX的电气部分的特性我们只要知道上升下降时间,电压摆幅,输出阻抗和容性值大小便可以得到整个通道的冲击响应了

另外你直接加了抖动参数即便软件不报错,得出来的实际波形中是不是真的包含了你所添加的抖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IBIS 5.0的规范和其他资料来看,在整个串行链路中是把TX,RX的电气部分和整个传输通道看做一个线性时不 ...

不懂
线性时不变系统 有两个特性 一个是叠加性 一个是时不变性
只知道 可以用冲击响应 表征一个线性时不变系统
TX RX 上升下降时间 又是怎么和LTI 系统联系起来的?

网友A:
TX,RX的电气特性在这里近似的考虑为线性时不变,它们和信道组成一个ChannelAnalog Channel,这个ChannelAnalog Channel就可以为LTI了。也就是说只要知道TX,RX的电气特性h(t)_TX,h(t)_RX,以及信道的h(t),把它们3个做卷积就可以得到整个通道的impluse response了,上升下降时间作为TX端的一个重要特性,当然属于h(t)_TX内的一部分。

这个是channel analysis的第一步骤,即得到所谓的ChannelAnalog Channel的impluse response

现在你要知道的关键点就是软件是如何来进行通道分析的,和以前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区别在哪,这个弄明白了,就可以解释你的疑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IBIS 5.0的规范和其他资料来看,在整个串行链路中是把TX,RX的电气部分和整个传输通道看做一个线性时不 ...

QCD 是自带了仿真引擎的
可以在QCD中加入任意和种类的大小的jitter
在最终的眼图及浴盆曲线中,是能体现出来的。

据国外的同事说,在某些兼容性设计中,需要仿worst case,这时就需要对照国际标准,加入jitter。

网友:
那它这个加的jitter参数就不是在AMI模型里加,只不过是在它软件里的一个AMI源上加,和实际的AMI模型就没关系了,这个ADS的channelsim也可以做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RX的电气特性在这里近似的考虑为线性时不变,它们和信道组成一个ChannelAnalog Channel,这个ChannelAna ...

传统的分析方法是指IBIS 5.0以前吗?
运用VI VT曲线产生上升下降沿去激励信道?

IBIS 5.0加入 AMI模型之后,把发射机和接收机同信道一并归入analog network
那么 VI VT 曲线 也就变成了这个analog network的一部分了?
这时VI VT曲线也是从。dll文件中调出来的吗?
在Altera GT4的ibis-ami模型中VI VT曲线都不全,只有 GND clamp

|   model   stratix4_gt_rx_100
[Model] stratix4_gt_rx_100
Model_type Input
C_comp 450f 400f 600f
Vinl = .5
Vinh = .5
[Temperature Range]  25 100 0
[Voltage Range] 1. 1. 1.
[Algorithmic Model]
Executable Windows_VisualStudio9.0.21022.8_32 stratix4_gt_rx.dll stratix4_gt_rx.ami
Executable Windows_VisualStudio9.0.21022.8_64 stratix4_gt_rx_x64.dll stratix4_gt_rx.ami
Executable Linux_gcc3.4.6_32 stratix4_gt_rx.linux.so stratix4_gt_rx.ami
[End Algorithmic Model]
[GND Clamp]
-2.500 -5.26316E-02 -5.00000E-02 -5.68182E-02
0.000 +0.00000E+00 +0.00000E+00 +0.00000E+00
2.500 +5.26316E-02 +5.00000E-02 +5.68182E-02

从均衡和预加重的原理看,算法部分只改变差分幅度,
是不是说算法部分的输出,tx的输入,rx的输入 是由幅度不等的方波构成的序列?

呼~ 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统的分析方法是指IBIS 5.0以前吗?
运用VI VT曲线产生上升下降沿去激励信道?

传统的方法不是指IBIS5.0,和这个没关系,传统的方法指的就是用IBIS里的描点曲线产生波形,然后链路进行一系列的FFT和IFFT运算,最后得到波形,可以想象,这个样的效率跑几百万个码型得要多久。

channelsim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将电气部分等效的视为线性时不变网络,这样联合信道可以得到一个TX+信道+RX这一个整的通道的冲击响应,跑统计眼图的话根据得到的冲击响应再进行一系列算法后处理得到最终的波形,所以在这里TX和RX只需要几个特征量来表征线性时不变网络就可以了,其实就是一种近似处理,这样的效率要高些。

要是你还没看懂的话建议去找点相关资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方法不是指IBIS5.0,和这个没关系,传统的方法指的就是用VI.VT曲线产生波形,然后链路进行一系列的 ...

明白了
传统的方式 在频域中计算
现在串行链路 使用卷积的方式在时域计算

网友B(2012-08-05):
请教个问题,在用QCD的时候,如果通道眼图比较糟糕,那怎么设置或是如何实现补偿呢?刚接触AMI 模型,有点疑问。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在用QCD的时候,如果通道眼图比较糟糕,那怎么设置或是如何实现补偿呢?刚接触AMI 模型,有点疑 ...

可以调节TX的预加重参数和RX的均衡作用来补偿ISI的影响

网友B:
就是说通过调节这些参数去实现补偿是吗?我还以为要外接什么东西,因为看资料时,在接收端是相当于外接补偿电路的。也就是通过软件调节TX的预加重参数和RX的均衡作用去实现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通过调节这些参数去实现补偿是吗?我还以为要外接什么东西,因为看资料时,在接收端是相当于外接补偿 ...

是的,这些模拟调节加重均衡电路功能实际上是包含在TX和RX的AMI模型里的

网友(2013-02-22):
看贴也是一种学习

网友(2017-03-07):
看来需要学的还有很多

网友(2019-05-30):
加入抖动咋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