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按原理圖配置

楼主(2012-03-29):
小弟知道可以使用pads Logic 來按原理圖(頁面)配置PADS LAYOUT
但如果同事給的是orcad, 該如何做到按原理圖(頁面)配置???

各位先進 給點意見吧

楼主:
沒人回 那可能不行八

网友:
    LOGIC 如果是9.0已上的版本 FILE->import 選擇orcad 就可以讀取orcad的線路
如果是9.0以下的版本 使用open 下面檔案類型的選擇改成dsn 就能讀取orcad的線路

楼主:
    PADS LOGIC  9.3好像沒法打開ORCAD(16.5)的檔案
好像無解
放棄了 只好使用ORCAD倒出 OTHER

网友A:
    ORCAD 選FILE ->save as

降階成16.2  logic就能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選FILE ->save as

降階成16.2  logic就能開了

    真的可以耶 受教了
    感謝感謝

网友:
    谢谢热心同行

网友(2012-06-21):
    另存時出錯,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