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重新导入网表供示如下窗口

楼主(2012-03-29):
pads重新导入网表供示如下窗口

网友:
我好像也遇到过,但是当时检查的时候是有部分错误的,换了一个电脑检查出来的,你确定你没有错误了吗?我是用的ORCAD画的原理图,然后转的网表

网友:
学下英语,找个字典翻译出来。

网友:
层的设置那里点max layers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