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原理图库转 orcad原理图库

楼主(2012-03-29):
各位大虾,有谁知道怎么把protel99原理图库转 orcad原理图库?

楼主:
或者把 protel99原理图转换为ORCAD原理图

网友A:
AD6.9可以直接将protel的原理图直接另存成.DSN的格式,就可以直接用orcad打开了!

网友B(2012-04-28):
引用 网友A:
AD6.9可以直接将protel的原理图直接另存成.DSN的格式,就可以直接用orcad打开了!

打开以后,元件都被锁定了,这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AD6.9将原理图另存为.DNS格式后,用ORCAD 16.3和16.5都打开不了,谁有可以打开的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开以后,元件都被锁定了,这该如何解决呢~~~~~~~

原件并不是被锁定了,而是由于value值全部跑到图纸左下角,可以全选value值,然后删除,再回到原件属性编辑窗口,设置只显示value值就OK了。

网友(2012-05-28):
引用 网友C:
原件并不是被锁定了,而是由于value值全部跑到图纸左下角,可以全选value值,然后删除,再回到原件属性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