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对于SIWAVE与HFSS的疑问

楼主(2012-03-29):
之前用siwave和HFSS分别对一根信号线进行仿真,SIWAVE从0到10G,HFSS从0.01G到10G,然后看差损与回损。SIWAVE的S11回损的图形是从-30多db慢慢趋近0,但是从HFSS看S11的回损就是反的(波形类似差损),从0开始往负值波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这种情况么?

楼主:
哦,还是没人回答,难道是我自己的问题吗。。。

网友:
    截图 或者把工程发上了瞅瞅
    工具的正确使用也是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