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out问题

楼主(2012-03-29):
怎么有块keepout画的shape看不到了   但是那个地方还是不能铺到铜,颜色设置上都显示出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解,谢谢!

网友:
导DXF有线或文字,
右键ANYTING,框选那个不能铺铜的地方右键属性就能看到,或者直接DEL掉。

楼主:
选不中,选到的只能是hatch 边框线,属性也是地

楼主:
如果把hatch边框删掉后,再hatch就可以覆盖那片区域,直接铺铜就不能覆盖

网友:
选中了你也看不到,你就按我说的方法操作一遍应该问题

网友:
如果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在元件里面,也是选不到,要进元件里面删掉。

这个可能是导入DXF的时候弄来的看不见的TEXT

楼主:
我猜想,是不是当初把那里copper pour cut out了 ,要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再让它copper呢,是直接再画copper pour 框吗?

网友:
把板子传上来